楼主(2015-01-27):
接修新时达500kw低压变频器,无输出无显示。
用户反映该故障是使用中出现的。
打开前面板送电,发现直流母线电压灯正常,测量直流580v。开关电源吱吱叫,并且伴随着灯闪烁。

说明开关电源保护部分动作拆除外部所有供电,为的是排除外部电源短路。故障依旧
拆下板子供测量给板子单独上电发现板子能正常。
经检测发现V相下半桥电源短路。拆下驱动板检测发现损坏。
进一步检测,驱动IC损坏。更换故障排除!
该变频器使用的是:

网友A:
500KW好大呀

网友B:
电源次级可能有短路,环境好差呀

网友C:
从来就没保养过吧?

网友D:
这个变频器功率真大呀!

网友E:
变频器的使用情况真是差,,估计从来没有吹过灰,良好的通风和清洁对变频器的使用很有影响,,,

网友F:
好大的家伙

网友G:
主要检查开关电源电路!可能有短路。

网友H:
那么厚,散热还行吗?楼主搞定没啊?搞上之前,顺道做个保养吧。

网友I:
变频器中的航空母舰,开过快艇的致个敬。

网友J:
使用环境相当恶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