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7):
想采购一台笔记本电脑用于平时维修时的通讯编程,主要是西门子,三菱和AB的一些工控产品(PLC,触摸屏,伺服控制器等)的联机编程工程,最好是搞个双系统的,一个win8用于平时的一般文档工作,一个winXP sp2版的用于联机(AB的PLC比较老只有sp2以下版本能兼容通讯),请教各位大神给推荐一款笔记本,最好是有具体的品牌和型号,价格最好是在1W以内,谢谢

网友A:
一万以内可以搞I7高配了,加固态硬盘,16G内存,杠杠的,华硕商务机不错,土豪啊

网友B:
土豪吧!预算这么多!

网友C:
如果配置太新考虑下驱动程序能否有(在xp下),其他当然越贵越好。

网友D:
有钱的公司

网友E:
联想thinkpad系列

网友F:
预算这么多啊?那配置肯定可以很好了。土豪公司啊。

网友G:
建议买两台
一台老型号的装XP系统
一台新机装win 7  8   10(随便选)

网友H:
推荐thinkpad的T系列,T430,T440都得。
预算不够呀,一台笔记本1W,再加一个笔记本扩展坞要约2W,跟领导申请提预算,最好提到5W,直接上thinkpad的W系列图形工作站。

网友I:
装Win7专业版,西门子软件没问题。

网友J:
国产用联想thinkpad系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国产用联想thinkpad系列
质量很好的

网友L:
好有钱的啊,新本本现在只能WIN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