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数字直流输出模块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5-01-27):
上图是数字输出模块,下图是对应的图纸符号,这个模块到底是什么作用啊?

楼主:
上图为OPTO 22的G4 数字式交流输出模块和G4数字式直流输出模块

网友A:
这个就相当于一个保险丝吧

楼主:
输出模块还有这样的标志,问一下类似三极管的东西什么作用?

网友B:
根据经验判断,应该是开关管之类的

网友C:
这个是PLC输出的扩展放大触点吧

网友D:
你参照图纸,查找线号,找到元器件,然后看到型号,在搜索 就知道这是什么东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