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7):
左边两口接TX RX两根光缆  右边是网口,网线不正常,右边指示灯会相应出现问题。

网友A:
是准备做个这样的设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网络收发器,出现故障时,这6个指示灯能告诉我们哪里出现了故障。尽快解决通讯故障。

网友B:
用在哪 方面的,详细普及下哦

楼主:
以太网通讯 ,距离近的话用网线,距离远用光缆,光缆两边就是收发器。

我们在家里上网时,速度快的好多是光缆到收发器或者光猫,再引出网线到计算机。

网友C:
光纤转网线的中转设备。
君不知,光纤的布设和溶接,是需要昂贵的设备来施工的,单单一个光纤溶接机的价格就要好几万呀。

网友D:
晕  光纤收发器  最常用的设备了,每个指示灯都代表了自己的含义  有的厂家还有别的比如故障  网管允许等指示。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现在国产的便宜了  没必要用什么住友  藤仓啥的  要求不高可以冷接啊  哈哈

网友E:
有一个朋友前两年做过光纤工程,听说设备相当贵。

网友F:
不要那么多灯,坏了就坏了,这个只有4个灯照样很好用:

网友G(2015-04-17):
6楼正解
这是很常见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