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V电加热接线

楼主(2015-01-27):
给380V电加热通电后
电加热棒一直有电但是电加热不工作
,当水箱里面的温度低于一定的温度时才工作。
这个电路是怎么设计的,到底怎样接线才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加上温控电路就能实现你的要求了。

网友B:
装个温控仪,温度探头放在水箱里,接触器控制加热棒工作,按要求线接好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温度控制使用plc实现的,
不知道这位前辈能否给小弟附上接线图

网友C:
装温控器控制温度,要让加热管不加热时带电你控制两相就可以了

网友C:
百度找了一个给你,你接得来吗

网友D:
用PLC实现价格昂贵,实现的功能却超级简单,性价比巨低。
楼主的是课题吧,不用真实的硬件实现对吧。
用PLC和模拟量模块,加温度变送器,加触摸屏实现。
论坛一般只提供思路。

网友E:
加个水位开关,水位到达设定控制接触器闭合加热

网友F:
看着不像实际应用啊。

网友G:
温控PID
搞定

网友H:
有钱,任性

网友I:
可以用温度来控制,当水温未达到设定要求PLC输出一个信号给接触器或固态继电器,温度到达后切断输出。

网友J:
一个空开,一个温控器,一个接触器,一个按钮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做太阳能的,现在要开发一个配电柜,这是实际问题不是课题

网友K:
太阳能专用控制仪呀,现成的,带传感器100元就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你有15吨热水的控制仪吗?

你有六台控制仪给电脑通讯的吗?

你有实时监测各个点的温度的吗?

网友L:
楼主测量用的是试电笔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有15吨热水的控制仪吗?

你有六台控制仪给电脑通讯的吗?

你有实时监测各个点的温度的吗?

几组加热器?
说几台都是虚的,只要仪表带通讯功能这都不是事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有15吨热水的控制仪吗?

你有六台控制仪给电脑通讯的吗?

你有实时监测各个点的温度的吗?
不知道你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还有成本考虑问题。按照你这样说那就上plc.

网友N:
第一步,加热棒角接
第二步,接固态继电器连接电网
第三步,PLC输出PWM周期控制固态继电器
第四步,PLC闭环温度控制编程。

网友O:
天空飘来五个字,这都不是事

网友P:
这个就是电热水器用温控加接触器实现的吧!还要用plc来做呀

网友Q:
PLC一台, 模拟量扩展模块一个,三相固态继电器N个数量(根据电热管定),温度变送器1个。文本屏一个,485通讯PID闭环程序。剩下的是楼主的个人能力了。

网友R:
回复 网友E:
看清要求,不是水位控制

网友R:
这些人就是这样,满嘴放炮,胡说八道,对所说的话一点都不负责任。我有现成的应用于太阳能热水器的案例,你可以参考

网友S:
加温控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