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带制动器的伺服电机,要使其运行需要给制动器加信号吗?

楼主(2015-01-27):
如图。CN1中的BK+,BK-需要给信号吗?

网友A:
用BK端子比较容易实现时序,控制会很简单。不用也可以,但是编程会很复杂。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楼主的答案

网友C:
参数里面要选择的,或者PLC控制也可以。电机运转前,先给制动器信号。

网友D:
这个制动信号是驱动器给的,不用在PLC里面写程序,当驱动器使能后制动电阻就会张开,当使能断开或停电时这个时候制动电阻就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