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 OUT

楼主(2015-01-27):
请问各位前辈,FBS-14MA 左上角的24V OUT接线端子是指PLC可以输出24V直流电吗,如果是,要什么指令吗还是插电就能输出?

还有这PLC输出端口Y输出的控制信号电压大概多少?

求各位大侠指导!多谢多谢~

网友A:
这个24V不用指令的,LN通电就有输出电压的。Y输出只是个开关量啊。

网友B:
通电就可以输出!

网友C:
电流小啊,带不了多大东西吧。

网友D:
如果是大型工程上应用,直接无视掉PLC上随机自带的低压电源。
因为采用PLC的低压电源供电,是有风险的,会随时把PLC本身弄挂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原来是这样啊,多谢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多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谢谢前辈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嗯,我就是用PLC给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供电,就是没反应,不知道是不是电流太小的原因

网友E:
给步进肯定不够用吧

网友F:
这个聊胜于无

网友G:
那个电源别用了吧,直接用外部电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哦,明天换个直流电源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哦,多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嗯,明天换个直流电源试试

网友H:
       24V OUT是给传感器用的小容量直流电源。

网友I:
PLC的电源就是个开关电源,一般是24V,300mA.给外部传感器供电还可以,也可以给触摸屏供电。

网友J:
PLC上向外提供的电压,当然输入的信号也需要用DC24V;
这个容量很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哦,多谢指导,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嗯嗯,多谢多谢,祝好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前辈指导!

网友K:
楼主,你也真厉害的啊,竟然能想得到用PLC输出的DC24V带步进驱动,但楼上说可以带触摸屏还是学习了,多看贴,还是可以提高技术的

网友L:
这个是PLC自带供给你用的24VDC电源,有负载容量限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哦哦,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K:
嗯嗯

网友M:
加24V开关电源吧,接步进

网友N:
楼主还是多看看编程手册,和一些关于PLC自学的书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M:
嗯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N:
好嗒,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