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遥控器

楼主(2015-01-27):
控制一个多自由度的机器人使用什么遥控器比较好,自由度大概在8个左右,2.4G蓝牙通信怎么样?

网友A:
机器人的控制,建议不要用无线控制,无线电是随着环境的电磁变化而受到影响的。
所以正规的机器人厂家都很少或者不做无线控制,距离不能太远,成本又高。

无线控制的思路还是得在示教编程器上想办法的吧,但是示教编程器一般都是采用电缆线链接主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加一个比赛,必须要用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