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7):
请教用于水泵电机的缺相检测,用什么缺相检测继电器好啊,谢谢了

网友A:
简短的可以用电压继电器

网友B:
热过载继电器就行,缺相以后会因电流过大而通过开关动作去保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客户要求的,我现在是通过触摸屏跟电表通讯读电压进行判断,然后给PLC写命令来控制水泵,总觉得不靠谱啊

网友C:
可以使用电机综合保护器,但是那个玩意不能跟PLC通讯。
其实要求不高,或者预算不多的话,可以考虑使用热继电器。
钱多或者土豪,请直接使用变频器。

网友D:
使用电机保护器就可以,有相应的保护,或者再加个马达开关,

网友E:
自己做就行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机缺相的保护,最好是硬件保护,比较靠谱,当然软件保护也要,作为辅助保护。双保险。因为水泵如果缺相运行,很容易烧电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客户要求的,我现在是通过触摸屏跟电表通讯读电压进行判断,然后给PLC写命令来控制水泵,总觉得不靠谱啊
用电压表不靠谱,用电流表就靠谱。

网友G:
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用热继电器吧,整定电流一定要调正确。

网友H:
串一个零序互感器就行,或者直接用一个DZ47三相漏保加一组辅助触点就行。

网友I:
楼上的综合考虑一下,相信楼主可以找到方法的,有钱的可以安装电压、电流检测仪器,普通点的就热继电器了。
楼主是想检测出哪一相缺相?

网友J:
10楼的同志一知半解啊,零序能保护到缺相吗?若加个漏保的话等漏保跳了估计电机已经烧了。你好好研究一下这些保护的原理吧。
最好的办法就是加个相序继电器,这样即可以泵反转也可以防止缺相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