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维修电源

楼主(2015-01-27):
今天再修一台AB变频器的时候做了一个维修电源,以后再修这种变频器的驱动板时就不用送高压了,实用性不是很强,做的也不好看,就当是自娱自乐了

网友A:
额……还算可以……我的是用可调的变压器升压,然后倍压整流,直接输出直流给变频器,然后装灯泡,拆电解,试模块!

网友B:
是用三端稳压器吗?

网友C:
5根线,就是给驱动单独供电了,其实我关心的是你用什么转的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