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7):
各位大神,触摸屏里的报警分析数据库到底有些什么报警类型????

网友A:
触摸屏里的报警分析数据库到底有些什么报警类型---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B:
不知您问的是什么品牌的触摸屏。

楼主:
回复 网友B:
proface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问的是proface的  就是有些屏不是有报警数据库么  它库里面都有什么报警的 还是自己做的报警程序?

网友C:
一般都是低限或者高限报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