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7):
在防爆2区的一个温度变送器,输出PT100信号,接到安全区柜内的shinko温度控制器的5,6,7接线端,型号DCL-33A,温控器输出4...20mA信号到柜内PLC模块。按理说在温控器和本安仪表间要加一个PT100安全栅,但如果不想加的话是不是只要保证温控器5,6,7所在回路电流小于100mA就可以了?有谁知道这个回路的电压值呢?除以PT100就知道回路电流了。

网友A:
到温控器可能是变送器转换的电压信号通过控制器转换成标准电流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温控器5,6,7输出电压到温度变送器的PT100电阻吧?然后回路中就有电流流过了

网友B:
测温元件PT100与温控仪之间是否需要加安全栅,这应根据你的防爆环境的要求来考虑的。如果只针对测温热电阻PT100而言,其工作电流是很小的,就是在用模拟仪表时,其通过的电流也小于10MA,这是基于热电阻有电流通过时,其自热效应会产生附加误差,所以在显示仪表灵敏度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它的工作电流。对于现在的数字显示仪表,即使热电阻的工作电流很小,也可以得到足够的灵敏度了,所以其工作电流是很小的,实际电流你可以把电流表串入5号端子量一下,或者测一下5、6号端子间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