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接线

楼主(2015-01-27):
小白又来麻烦前辈们了o(∩_∩)o
FBS-14MA与步科2M530步进电机驱动器接线求指导
是不是可以这样接:脉冲+Y2、 信号+Y3、空转+Y4;脉冲-、信号-、空转-共接C2 ?
多谢各位指导!!
再谢!!

网友A:
C0、C2中的C,表示公共端,C的意思来源于COM。不过你这个PLC好象不控制步进电机,好象是一个继电器输出的。我没有具体的型号手册,只是看起来是的。控制步进电机要晶体管的才可以。
PLS为脉冲,DIR为方向,FREE不接。

网友B:
MAR貌似继电器输出,MAT晶体管的才有脉冲

网友C:
要用FBS-14MAT2-AC NPN型晶体管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_┬)我这个型号确实是继电器输出,不过我不是直接驱动步进电机,我是给驱动器信号,只是发出脉冲而已,这也不行吗,继电器输出PLSO指令是不是没用啊?
求指导啊!!跪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继电器输出,不能发脉冲吗,低频率的也不行吗
求指导,多谢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o_O不能用这个MA的输出脉冲吗,只要脉冲就行啊555555
谢谢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继电器开关频率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0、C2中的C,表示公共端,C的意思来源于COM。不过你这个PLC好象不控制步进电机,好象是一个继电器输出的。我没有具体的型号手册,只是看起来是的。控制步进电机要晶体管的才可以。
PLS为脉冲,DIR为方向,FREE不接。
正解

网友E:
继电器型的,没有脉冲输出功能的;

网友F:
继电器搞是好搞,你要改下内部输出型式。最好是换成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同样疑问,继电器输出的虽然内部不带脉冲输出,但不可以做个脉冲吗?

网友D:
选型错了,要晶体管的

楼主(2015-04-09):
回复 网友D:
多谢多谢

网友H(2015-07-15):
长知识了,MAR  M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