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7):
我手头有个项目,客户要求做压力曲线出来。用触摸屏我没有做过曲线,这能显示得出来吗?哪个品牌的显示效果理想化一些呢?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帮忙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心得。谢谢

网友A:
西门子的肯定没问题。虽然自己没做过,但厂里很多都是西门子的。

网友B:
关键在采样速度,100Ms以下的话大多数厂家会死的比较难看,高速采样还是要首选芯片至少上网本档次的才可以,高速采样还是要考虑触控工控机。

网友C:
做曲线,其实现在很多触摸屏都可以的,不管国外或是国内的都行,我公司现在就是用的维纶触摸屏显示温度曲线的,效果也不错的。国内品牌昆仑通态也不错的。我以前公司西门子的用得最多

网友D:
之前有一个坛友发帖询问过这种情况,而且后面还提供了设备波形的图片让大家看效果,效果真的是不好看呀。
好像吴工也参与了讨论吧。
最后讨论的结果就是采样速度太高,导致触摸屏曲线不能显示完所有的采样数据。
原帖地址: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9179&page=1

网友E:
无法实时显示的。

楼主:
我是被别人套住了,本来就30mm行程的油压缸。客户非要采集这个压力曲线,实际上这个曲线是什么用的都没有的。并不是检测设备,就是一个压装机器,做这么麻烦。

网友F(2017-10-04):
直接说做不了不行吗?除非事先签了合同

网友G:
跟客户敞开谈谈,说要实现的性价比太高的问题以及必要性问题。
吃个饭喝个酒就解决了,技术问题转化为公关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H(2018-10-10):
维纶屏做的温度实时曲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