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变压器如何接线

楼主(2015-01-28):
现在输入220,输出希望110V,大家看一下进线端4个端子怎么接? 输出端接线端子又如何接??

网友A:
输入接1、3,输出接X1、X2。怎么生锈成那样子了?角上还撞击过。

网友B:
同意LS意见,接1,3

网友C:
图能拍再清一点,放大一点接线图吗?模糊中看是1,2并接,3,4并接电源侧220VAC

网友D:
那个接线的拍清楚点,感觉是只看到220V 440V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应该是1,3并接 2,4并接 输入220VAC 才对!楼上诸位别误导了这位兄弟!

网友G:
输入1、3(220v)输出x1、x2这个是老外的变压器。

网友H:
输入端接220,输出端自己测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I:
输入接1、3,输出x1、x2。

网友J:
还没用吗?测量电阻大小了判断

网友K:
接线图上都有嘛
右下角he右上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