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8):
变压器室7.5KVA,的,放在电控柜外面背部,原理图见下面,另外还有一个3KVA的变压器,当主闸合上以后,保险丝底座马上亮红灯,保险丝烧坏;试了几次均如此;
1.7.5KVA的变压器进线端用25A的保险丝,进线端电压380V?  如果输出侧负载断路器没合,实际输入测电流上电启动电流有多大?
2.变压器的安装板发现有打弧现象,但是我们用摇表测变压器对地绝缘,没问题

网友A:
把变压器单独上电,出线完全拆掉,不就知道是负载还是变压器本身的问题了?
变压器的启动电流可以忽略,启动电流的大小,取决于所带负载的大小。

网友B:
输出侧断开负载还烧保险丝变压器一定有问题,不对地也有可能匝间短路,空载通电冲击电流不会很大,而且时间短,保险不会马上熔断的

网友C:
看LZ的描述,基本也判定是变压器问题了吧。

网友D:
先把输出侧拆掉,确认下问题出在哪部分,再对确认后的问题进行处理。这样查起来就省时间。

网友E:
看H1~H10的跳线有没接错,如果没接错的话,基本就是变压器挂了!

网友F:
变压器挂了 楼主运气太差了啊

网友G:
看来线圈有问题了

网友H:
只能直接换了啊

网友I:
匝间短路了?

网友J:
这种变压器空载的电流很小
可以无视
妖兽没有负载还烧保险就是变压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