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传感器是NPN还是PNP呢?

楼主(2015-01-28):
见下图,DC24-1接的是24V,DC24C代表GND,这种传感器是NPN还是PNP?

网友A:
到PLC的输入COM段接的是+24V就是NPN,接的-24V,就是PNP。看楼主的图纸应该是PNP型的

网友B:
去看下型号吧就知道了。

网友C:
PNP的应该是

网友D:
应该是PNP的,PLC是西门子的吧。

网友E:
PNP,同意一楼的见解。

网友F:
明显就是PNP嘛。
原来传感器在电路图上是这样表示的。我一直当行程开关那样画,负线不画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PNP的,PLC是西门子的吧。
为什么说是西门子的?

网友H:
三人行必有我师,受用了多谢!

网友I:
NPN的用的真的不多。看图纸就能看出型号,真是大神。
楼主为什么不直接看现场器件铭牌?

网友J:
从这个看不出来吧,真有高人。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到PLC的输入COM段接的是+24V就是NPN,接的-24V,就是PNP。看楼主的图纸应该是PNP型的
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我记住了!

网友L:
即使无图无标签,只要有电源拿个万用表也能判别,这是必备基本功。
NPN是集电极开路输出、PNP是发射极开路输出。

网友M:
输出端0V   NPN;
输出端+24V   PNP;

网友N:
回复 网友A:
麻烦能再详细说一下么,这个导通后不是24V给输入么,我还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是PNP

网友O:
输出的是高电平,是PNP的!

网友P:
蒙。。。
npn和pnp开关要看负载端接0v还是24v好不好

网友Q:
讲的很通俗易懂,有图有解说,非常容易理解

网友A:
回复 网友N:
PNP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电源线VCC连接,相当于输出高电平的电源线
NPN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0v线连接,相当于输出低电平

网友R(2015-03-09):
看图纸标注是PNP

网友S:
输出是高电平的就是PNP,输出是低电平就是N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