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5-01-28):
 关于老式的笔记本电脑,自带有15针插口和9针,25针这些并口分别有些什么作用,那个接口不用转,可以与PLC和触摸屏连接,有知道的说说。

网友A:
9针,是232的

网友B:
搞工控的,九针的用的多,笔记本自带最好。不带的话只能用USB的或USB转串口的头子。

网友C:
可以,前提是笔记本的端口能够正常使用。
要测试端口是否正常,只能是连接实物测试了。

网友D:
25针的是打印机端口吧

网友E:
15针是接显示器之类的

网友F:
我从公司领的第一台笔记本就是25针的,现在放在车间连接那个老式的打印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从公司领的第一台笔记本就是25针的,现在放在车间连接那个老式的打印机

25PIN的现在几乎没有了,15PIN的显示器接口不是基本上都有么。

网友D:
15的应该是标配吧。

网友H:
现在的电脑9针的几乎没有了,弄了台老笔记本就为用那个串口232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