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8):
丹佛斯FC301 30KW变频器低频时20HZ以下电流偏差达到十几安,变频器报W相缺相,高频时50HZ偏差很小,在正常范围之内,哪位高手有维修此故障的经验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确定电机问题还是变频器问题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先判断是谁的问题
如果是变频器问题,那就可能是电流传感器问题,或者驱动问题了,我上次遇到过驱动电解电容失容,也出现这种情况,不过是富士的

楼主:
客户换上新变频器就能正常使用,确认是变频器问题,现在查驱动波形和模块都是好的,不知还从何处下手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变频器检测电流和实际测量电流是一样的,低频时其中一相电流比另外两相电流偏低十几安

网友C:
驱动电路问题多些 w相 上下壁50hz电压跟其他相一样吗,遇到一次是6路脉冲输出,其中两路信号连在一起了,50hz时电流差不多,低频时电流不平了

楼主:
电压是一样的,只是电流不一样,六路驱动波形,频率和周期都是一样的

网友D:
你测量输出电压平衡吗?

楼主:
电压是平衡的,不缺相,只是在低频时电流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