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8):
如题,因为国内的电压是380v,日本的电压是200v。那么如果5.5kw的马达,380v的电流约5500/380/1.732/0.9约等于9.3A,选2.5mm的线.200v的电流为5500/200/1.732/0.9约为17.6A,要选6mm。
问这样选的对吗?

网友A:
不一样的,功率定了,电压高了电流就小,电压低了就相反。

网友B:
你算的是正确的

网友A:
还有你这个还是问下对方吧,可能这方面他们有特殊要求。就拿我们公司来说一样的油炸设备,一台国产的,一台小日本的,内部的差不多,最后就差在电源线。小日本的电源线都是耐高温,耐油的。国内的机器内部耐高温耐油导线,电源线就不耐高温耐油的,结果时间长了,用了9年左右,导线不行了,老化严重开裂,在去看小日本的还是刚刚的。对我们维护人员来说,价格与我不相关的,质量好就最好了。日本的要求与我们的不一样的,记得我老大还跟我说过,小日本部长问过他,我们的变压器等设备到了相关年限要不要更换,指的是配电变压器哦。有钱任性啊。

网友C:
日本是使用寿命到了更换,中国是使用的不能再使用了更换。

楼主:
说点体外话,关于使用期限到更换不更换的问题,觉得跟经济水平和习惯有很大关系。

网友D:
这样选应该对

网友A:
回复 楼主:
估计这个不是习惯的问题,这个在安全考虑方面的区别大点,至少在国内的安全估计大多企业都只是嘴上说说的吧。安全员,安全管理员一般都是文职兼任的有木有。

网友E:
按理论是这样算的。

网友F:
小日本的东西要求是相当严的

网友G:
应该是这样算

网友H:
电压高的线径会小一些
这是常识!

网友I:
相同的功率,电压降低电流升高,,

网友J:
日本技术规范还是值得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