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8):
变频器参数调到端子控制可以运行 但是断电后不保存又恢复但面板控制,但其他参数还能保存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换CPU板储存器 24C  93C的8脚芯片

楼主:
你电话电话多少了  那程序怎么办啊 没有24c芯片有个ATMLH928  460  28J3664A  这是存储芯片吗?

楼主:
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
只有一个参数一掉电就复位了   谁见过这种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