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图

楼主(2015-01-28):
有7个电动机,用转换开关来控制两种起停方式,一种是顺序启动  一种是扳动转换开关  这7个电动机任意一个都可以启动

网友A:
转换开关?顺序启动?任意启动?还真没试过

网友B:
这个顺序启动先画好,再把手动开关加进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际没这么简单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没这么简单吗
你有更好的想法?我觉得也是这么简单

网友D:
那切换到顺序启动的时候有电机在运行咋办啊,条件是不是不全啊

网友E:
可以在转换开关转任意起动时上并接联锁接触器触点上,就是当顺序启动时转换开关是分开的,任意起动时通过转换开关接通就可以任意控制

网友F:
这是一道纸面命题,现场应该是一只转换开关,七只起停按钮。

楼主:
对  电路图怎么画呀

网友G:
回复 楼主:
顺序启动有没有时间要求啊,需求没说太明白,能在有泵开的情况下切换吗?

网友H:
电路图就那样画呗。作业题就那样子做。

网友G:
说错了是电机,不是泵。楼主应该描述清楚需求,比如说如果是顺序开的话其中一台电机故障,后面的电机能开吗?

网友I:
感觉条件不太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7个电机有7个启停按钮控制  用转换开关来实现顺序启动和任意启动那一个电机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7个电机有7个启停按钮控制  用转换开关来实现顺序启动和任意启动那一个电机都行

网友D:
那是不是就是切换到自动的时候就立马停止,还有自动还没有完成的话如果别切换到手动,那是继续启动还是?

网友E:
给你绘一个图仅供参考:

网友J:
如楼上,但不知道楼主是否有顺序启动的时候有没时间限制,没的话大功率电机这样可不行,建议楼主下次把问题说详细些,这样能让人更容易理解

网友K:
我也想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