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8):
工厂需要一块触摸屏进行简单的计算功能,用plc+人机界面或者vb+触摸屏感觉很麻烦不实用,有没有那种可以自己开发软件的触摸屏能实现那种功能?请各位推荐一款

网友A:
你可以试下昆仑通态的。貌似价格还不贵,这不算是广告吧。我用了觉得还行

楼主:
谢谢,有具体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下昆仑通态的。貌似价格还不贵,这不算是广告吧。我用了觉得还行
我查了一下,貌似也需要组态的

网友B:
计算为什么不放到PLC里面去?

网友C:
楼主想单独购买触摸屏硬件回来自己研发应用软件?
市面上的触摸屏产品都是成品来的,客户购买回去,组态就马上能用了,这是主流的要求。

感觉楼主公司研发技术力量牛逼的话,直接购买ARM9或者ARM11芯片的嵌入式平台研发出产品不就得了?

网友D:
五楼说的不错,硬件是基于arm,软件可以用wince系统,用evc编程。

网友E:
买个平板自己开发得了。触摸屏不组态也没人用啊。

网友F:
用脚本指令(宏运算),可是轻松实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单独购买触摸屏硬件回来自己研发应用软件?
市面上的触摸屏产品都是成品来的,客户购买回去,组态就马上能用了,这是主流的要求。

感觉楼主公司研发技术力量牛逼的话,直接购买ARM9或者ARM11芯片的嵌入式平台研发出产品不就得了?
不会嵌入式,如果有那种类似于人机界面且有运算功能的屏幕就好了

网友G:
威纶网站上有现成的计算器,用宏做的。只能做整数运算,不过改几个输入输出数据类型就可以了(缺点是固定的小数位数)。
要不我发上来大家修改一下?

网友H:
vb+触摸屏显示器
现在有主机、显示器一体化的,还是触摸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