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8):
请问大家,主触点带的是动力电,那么辅助触点可以用来作为24伏直流电的开关么??会不会干扰啊

网友A:
放心用没问题。

网友B:
那么大负载都没问题,这小负载就更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我就是怕动力电影响直流电

网友C:
可以是可以,小负载没啥事,那个辅助触点容量比主触点小多了,注意直流电断开电弧大,负载大还是建议要直流用的接触器,耐用

网友D:
  可以,辅助触点可以用来作为24伏直流电的开关,但电流最好不要大于 5A

网友E:
交流接触器辅助触头电流只有5A,我看不妥用直流。直流与交流不同,最好还是用直流继电器。

网友F:
个人觉得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为什么不妥啊,如果我的电流小呢??

网友G:
直流电流小没问题的。

网友H:
用吧,没问题!

网友I:
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为什么叫辅助?就是做控制线路的辅助功能来使用的。
只要不应用于大功率的负载,大功率的马达,大功率的电热管等等就得。
楼主应当明白,强电和强电之间是不存在无线电波的干扰的,电磁干扰一般都是强电针对弱电信号的干扰,比如变频器输出的强电就能干扰PLC内部的CPU弱电信号。

网友J:
可以的负载只要不大于辅助触电的最大电流就行。选辅助触点时一定要和交流接触器匹配

网友E:
回复 楼主:
   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点: 1、灭弧装置 交流接触器触头间产生的电弧在电流过零时能自然熄灭, 而直流电弧不存 在这个自然过零点, 只能靠拉长电弧和冷却电弧来灭弧。因此在同样的电气参数 下, 熄灭直流电弧比熄灭交流电弧要困难得多,所以直流接触器的灭弧装置一般 比交流接触器的灭弧装置复杂。 直流接触器一般采用磁吹式灭弧装置结合其他灭 弧方法灭弧。 2、触头系统 交流接触器多为双断点桥式触头, 而电流较大的直流接触器多采用滚动接 触的指形触头。动、静触头在闭合的过程中有一滑动过程,以延长使用寿命。 3、接触器磁系统的线圈所使用的电源类型不同。 交流接触器吸引线圈电源多为交流, 而直流接触器吸引线圈多使用直流线 圈。但这一点并非绝对,现在也有许多交流接触器电磁线圈是直流线圈,通过整 流的方式把交流电源转换成直流;而直流接触器使用交流线圈的情况虽不多见, 但也有这样的产品。 知道了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的差别, 在直流电路中就应该选用直流接 触器。当然在直流负载容量较小时,也可以用交流接触器控制直流负载,但交流 接触器的额定电流应适当选大一些。 直流断路器和交流断路器的主要差别在于去灭弧能力上。 因为交流每个周期都有过零点,在过零点容易熄弧,而直流开关没有过零点,熄 弧能力很差,所以要添加额外的灭弧装置。总的来说就是直流难灭弧,而交流有 过零,灭弧容易。可以用大的交流断路器代替小的直流断路器。 直流继电器和交流继电器为什么不能互相代换 铁芯不一样-补充 为了防止铁芯在交流磁场中产生涡流,交流继电器(也包括交流接触器)的铁芯 是用矽钢片叠成,和变压器铁芯差不多。直流继电器不存在涡流问题,铁芯可以 用整块的电工纯铁等软磁性材料制成。如果直流继电器铁芯会因涡流而发热,不 能正常工作,并有可能烧毁线圈。 交流继电器的交流阻抗很大而直流电组很小。如果交流继电器接上直流电,交流 阻抗对直流电不起作用,而很小的直流电组会引起很大的电流,烧毁线圈。 为了防止铁芯在交流磁场中产生涡流,交流继电器(也包括交流接触器)的铁芯 是用矽钢片叠成,和变压器铁芯差不多。直流继电器不存在涡流问题,铁芯可以 用整块的电工纯铁等软磁性材料制成。如果直流继电器接上交流电,铁芯会因涡 流而发热,不能正常工作,并有可能烧毁线圈。 交流电要交变换向,直流继电器用在交流回路中即使可以吸和也会产生很大噪 音, 为了抑制振动和噪音在交流继电器的铁心上加有短路环,直流继电器为了保 证足够的安匝数通常铁心都较交流继电器为细长,这也是两者的不同 1、直流继电器只有阻抗,故线圈直流电阻值较大; 2、交流继电器既有阻抗,还有感抗,即线圈在交流电路中所产生的阻抗, 感抗占大头。 若交流继电器要用在直流回路, 可在继电器吸合后串入一电阻;而同电压的直流 继电器在交流回路中不能吸合。 直流电更容易产生电弧 二者的应用场合不同,控制回路的电源不同.交流对周围设备有电磁干扰,如果没 要求,选交流的价格教便宜. 交直流继电器是有区别的, 主要在于交流继电器多了一个铜制的圈,那个圈就是 消除交流带来的抖动的,直流继电器如果接在交流电上,除非不是 50 或 60Hz 的,并比这个频率高许多,否则继电器就会抖动,还发出声响。 那个铜圈位于衔铁的一端,靠近线圈架,和动臂在同一侧。 原理我忘了,但确实有这个区别,不能混用。 交流继电器的交流阻抗很大而直流电组很小。如果交流继电器接上直流电,交流 阻抗对直流电不起作用,而很小的直流电组会引起很大的电流,烧毁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E:
高手啊,这么细小的问题蕴含的学问还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