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壁开关测试求助

楼主(2015-01-28):
如图,这是目前在用的墙壁开关的测试方法,双控和单控可通用(双控用了8个灯,单控用了4个灯),现在要求加一个蜂鸣器,当检测到不良品时,对应触点连接的灯不亮同时蜂鸣器报警,请问该怎样接线?

网友A:
是开关生产厂家呀,是QC测试设备吧。
建议用PLC可编程控制器实现吧,这样在编制程序的时候非常方便取反操作,也就是当不良品的灯不亮的时候,蜂鸣器也能蜂鸣。

网友B: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C:
这个可能用PLC好搞些吧!

楼主:
PLC的成本高,工厂里的产品线多,系列复杂,暂不切实际

网友D:
常开街灯,常闭接蜂鸣器。。。应该能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样好像不行吧,常闭导通的时候,那蜂鸣器不就响了么?可它是良品不响才对啊,而且要求是不论测试的是几组,只要一个蜂鸣器

网友E:
用淘宝上搜百元PLC,价格一百多,能完成PLC大部分开关量控制

网友D:
回复 楼主:
线圈上面还有你的墙壁开关,闭合后,如果是良品,继电器动作。蜂鸣器还通电么??既然要求一个,就把所有的常闭并起来,接到一个上面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