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9):
现在剪板机刀斜度太大,2个厚的料都进不去,而且末端在下刀时下不到头,好像就是斜度有问题,而且调也调不小。
ps:上死点是固定的,基本不能调。
请问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刀在哪 买的,找卖刀的重新加工打磨了,有用到这方便的你不会说没有刀具的协力厂商?

网友B:
你这个还是问厂家最靠谱,这里说不清楚啊。

网友C:
这种最好是哪买的问哪里。这样解决起来方便。

网友D:
没法用只能换了,要不把下边角度改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刀没问题,是剪板机倾斜角度问题

网友E:
刀的活动端没有调整伸缩节?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ms是系统可以控制倾斜角,但现在变不了

网友F(2015-03-12):
由偏心轴,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