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9):
在线监控,程序运行正常,有输出指示,搬动到stop,再搬动到run,故障依旧,求解???

网友A:
24V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B:
对PLC清除内存,再输入看看

网友C:
是同设备供应商闹不愉快了吗?

网友D:
能在线监控,能判断程序正常运行,这不就简单了?
先备份程序,在清空PLC的程序,重新编制一个硬件测试程序进去测试,不就懂了?

网友E:
PLC内存全部清空;编以下程序测试:
LDI X0
OUT Y0;
END
写入PLC后运行,如果Y0没输出,那真的是你PLC坏了;

网友F:
如果内电源24V没问题,那就是原程序设计者设定了运行时间,禁止了输出,M8034动作....

网友G:
也可能不是正品plc的问题。

网友H:
估计程序内部M8034动作了。

网友I:
嗯   不是问题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m8034捣蛋!

网友J:
呵呵!|
这个8034真是无处不在啊!

网友C:
呵呵,楼主是高手,把问题找出解决了。我再问一下,是同设备供应商闹不愉快了吗?

网友K:
m8034,怎么还会有输出指示?
这不是矛盾的说法?

网友L:
又是8034啊

网友M:
8034/执行后没有报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