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C系列PLC的1ms定时器编号是多少

楼主(2015-01-29):
官网没有下载到EC系列PLC的编程手册,所以看了一下E2S的编程手册,E2S的介绍是T200-T245是1ms定时器。程序中我写 TMR T200 D0,提示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呢?哪里错了?

网友A:
随便编个号码段在线监控试下就知道

网友B:
EC 只有T127一点。

网友C:
T127;
EC系列根本没有T200

网友D:
低价减配,我上次读取当时时钟没读出,很是郁闷。

网友C:
呵呵;简易型、普通型与高功能型如果功能配置一样,那谁还去买高功能型的呢;

楼主:
谢谢大家,手册怎么查,也没有介绍说EC3的定时器介绍呢。都是介绍ES/EX等

网友E(2015-07-08):
T127只有这一个编号是1m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