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9):
坛内的修变频器高手,一体机模块拆卸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如果确定损坏,直接使用暴力,斜口钳,老虎钳,钢锯条一起上。

网友B:
感觉还没什么很好的方法,热风枪面积大不好溶化加电烙铁配合使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确定坏了,就随意了
否则就用吸锡器

网友D:
用大烙铁,我拆100A模块,用90W烙铁不好拆,就用150W恒温烙铁,用空压机吹

烙铁焊锡烧化后用空压机气瞬间吹一下,烙铁温度要高,时间要短。温度低焊锡融化时间就长,更容易烧坏电路板,还不如高温时间短

残留焊锡用烙铁融化后小起子拨动引脚到孔正中间再吹或吸锡一次。

因为板子本身焊锡属于无铅焊或者焊锡质量不好,流动性能差,应该先吸去后再加好焊锡,再重新吸锡或者吹,效果很好

如果已经确定模块坏,没有必要浪费时间,直接用起子撬开模块铜板后用斜口钳剪断模块四角塑料,再用钳子来回折断引脚。
直接用斜口钳剪断引脚很容易损坏电路板。

网友D:
5.5KW用25~40A模块,好拆。18.5~22KW用一体化模块很难拆。特别是进口机器 用6层电路板的科比 施耐德等

网友E:
一体机的模块拆起来费劲,搞的不好还会把其他好的东西搞坏。直接换新的吧。坏的就随你怎么搞了。

网友F:
我用4楼方法很快的就是有飞锡.后来买了个电动吸錫枪挺好使

网友G:
我试过用加热台配合热风枪很好拆的

网友H:
一直来都是吸锡器配合空压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