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模块问题

楼主(2015-01-29):
 用XC3-E4DA这种模块,C0,V0一组,C1,V1一组,这两组用来控制变频器,英威腾变频器。C2,V2与C3,V3这两路控制电气比例阀。4路全是用0-10V电压的。这几个月用下来,坏了有10几个了吧,全多是坏C0,V0与C1,V1控制变频器的这两路,只要坏了,就是10V电压输出,。
 这是什么问题呢,厂家去看了也没说清什么来的,

网友A:
加模拟信号隔离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厂家也是这样说,要用他们新的有隔离的那种,可我也用了有8年了,前几年用的多没事,现在用的坏的我头大了,
还有个问题,如E4DA有问题,就不用生产,不要在市场销售了吧,他们销售了就要给我们使用人去解决这问题。

网友B:
和我厂用的一样的型号表情,也是很容易坏,有一台我给改了三菱的,目前就没再坏过。

网友C:
换个牌子的PLC试试

网友A:
晕;应当说是换个变频器试试;
这个一般是负载的原因造成的烧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也是,有一台,我换了,什么问题也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变频器?你以为我们没试过吗?安川的算是可以吧,一样的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同意朋友的看法

楼主(2015-12-29):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换过,也没用,模块与主机换了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