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9):
从启动开始到到达额定转速,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吗?
电机:6级 西门子
1、西门子主传动电机具体参数
     额定转速:988rpm
         效率:94.3%
        功率因数:0.86
        额定电流:205A
        额定转矩:1063.3Nm
        转动惯量:3.9kgmm
        启动电流/额定电流比:7.5
        启动转矩/额定转矩比:2.4
        额定电压:AC380
负载转动惯量j=1.5kg.m^2,请问大侠们  加速到额定转速需要多长时间?

T=KSRU2/[R2+(SX20)2]=2Tmax/(S/Sm+Sm/S)    TM-TL=Jdw/dt   联合两式求解后发现是一个微分方程,基础知识差,不会解 .到是直流电机的N-T曲线是直线,教材上给出了解。

网友A:
    复习高等数学就有路子了。

网友B:
问题一,这个启动时间的计算,是工频直接启动?还是变频器控制启动呢?

问题二,Tm 和 Tl 是啥呀?能说下它的物理意义吗?

我觉得如果是变频器控制的启动过程,要求始终保持额定转矩启动,其计算的启动时间只与电机额定转矩、负载转动惯量和电机的额定转速有关。其他的参数用不上。公式就一个即可:

T(额定转矩) = J(负载轴转动惯量)* (dv / dt);其中的dv/dt是电机角加速度,用电机额定转速换算一下,就ok了。这个不算复杂吧?所求结果是电机的空载启动时间。

要强调的是,楼主这个命题,其实对拖动控制是相当重要的。有了这个空载的启动时间,就有了闭环控制系统的时间常数。它是我们设计和计算速度调节器的依据。有了这个,速调的PI参数就确定了。
+8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公式中dv/dt应为dw/dt,转动转矩一般以C标识,即Ca=J×dw/dt

网友B:
好,关键是知道其物理意义,即可。

上述公式,除了时间dt是未知的,其它都是间接或直接的已知量。

网友D:
写公式实在是太费劲了啊。你找到公式后把TMAX和SMAX都用R1,R2什么的表示。
这么说吧。。。

Z1=R1+jX1定子一相绕组的漏阻抗
Z2=R2+jX2转子一相绕组的漏阻抗,而且计算的时候要转换值(带一撇的),这个就更没见过了。
这2个参数我只有在电机的研究资料上看过,我没看到那个厂家提供过这个资料。

TL负载,你只提供了转动惯量,是什么类型负载也不清楚,风机水泵的话是和转速有关的
这些都是固定值,但少了的话真算不出来。。。。

把这些说清楚就差不多能计算出时间了,即使式子不能积分开也可以用软件算出。

不过一般来说成套设备都有出厂实验报告,上面有时间曲线什么的。

-----------------------------华丽的分割线-----------------------------

说点没用的。
我很好奇你是学校的学生吗?研究这个
就是设计院的也不需要研究这个啊。。。。。。
我当时把这个看了之后跟师父说了,师父告诉我不需要研究那个,用的时间太多了(确实很长时间,到现在磁势部分还不是很明白),我维修的时候这个是一点没用上。
也不能说一点没用上吧,起码知道了转矩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大侠的回复,本人基础薄弱,现在已经粗看了《电路与电子》  《电机传动与控制》以及平时收集的资料
问题1   这台设备为冶金设备,用于剪切。工业上为了调速估计都会配变频器,应该是用了变频器。(最近也在看变频器的资料,看得很是费力)
问题2   TM:电机拖动扭矩  ,Tl负载转矩    Tl为恒定不变的。

按照大侠的说法,假设Tl=100N.m.

1063.3-100=(1.5+3.9)dw/dt
α=dw/dt=178.4
w=2*3.14*1000/60=104.7 rad/s
w=(dw/dt)*t
即t=104.7/178.4=0.59s
θ=0.5*α*t^2
于是转180度,花费时间t2=0.19s

是这样计算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工作的转速 - 0 )/ 加速度 = 时间(转速从0到工作转速所用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毕业,啥都不懂,自己摸索,一摸索就太深入了,水平有限,也研究不透。

楼主:
再次感谢版主大大的回复。再向您请教个问题:
以上公式是在《机电传动与控制》中找的,变频器如何调整才能保证T不变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哈哈,那个公式表明:

定子电阻是一定的,不变的,K值也是常数,唯独改变的是电机供电电压和定子的感抗。变频器为了使电机的T能达到最大,就是通过供电频率的变化和电压的变化,来维持电机的T不变。

这是定性分析了。不是定量计算。因为,电机供电频率的变化,将导致电机定子的感抗变化,而电机电压的变化直接影响电机T的变化。变频器就是通过控制电压和频率来实现其驱动转矩保持电机最大的能力。

网友E:
马克一下,等我复习下再来回复你。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D:
就这么算吧。。。思路基本就这样,但也可能中间有计算错误。
不过你要是进工厂工作什么的不需要研究这个,除非是去电机厂的相关技术部门。

其实我中间也除了不少错误,比如方程转化总不用都生疏了,错了好几次,也可能有的有点问题,到时候再交流吧。
不过还是那句话,刚毕业业务不是很熟练的时候学的时候要有针对性,像这种问题就别深入研究了,等以后闲下来也有条件想干嘛干嘛的时候再来研究。。。。

我毕业10年了,这个亏吃过

不说这些了。。。。。。
我用的是你提供的公式,你那公式是计算绕线式电机的,右上角还有TMAX和N=0那吧

楼主:
非常感谢坛友-草履虫1982-的详细回复。还望前辈多多指导!

------------------------------------------------------------------------------------------------------(华丽分割线)

再次感谢前辈的详细解答,还望对以上问题多多指导。如果有错误还请指出。
这个只是电机直接接电源的解法。这个电机是由变频器控制输出转速的。请教前辈加了变频器之后,n-t曲线是什么样子呢?

网友D:
你提的错误里面确实有
1.转子电压已经是那电压了,转子电压和定子电压一般是不相同的,但我们在求证和推导公式的时候已经把转子的电压折算成了定子的,就是外加的。
2和3确实错了。系数整错了,那应该大概是5.25的10/3倍吧。
计算是17.5秒,但很多电机空载启动是很快的,很少有超过10秒的,所以以实际测量为准,工厂很多设备安装调试的时候都有试验报告,启动时间是多少。。。。。

老不计算总整多了,哎。。。。。。

还有你说那变频器的啊,变频器输出的性质不知道没办法计算。

楼主:
其实我很早就放弃了计算这玩意了,只是看着前辈这么细心、认真,我就仔细计算了下,当然完全靠着前辈的手算稿计算的。自己的很多知识都是碎片的。
这台电机是我用在一台冶金设备上的电机。由于刚刚毕业,无法独立设计,所有图纸都是抄的外来图纸。最后因为电机加速时间过长,这台设备在发货现场整改。深入的研究对于我来说意义真的不大,但是栽在这上面,就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弄着弄着就,看了2本书一本《电子与电路》、《电机传动与控制》,下了很多资料,后来到很多论坛发帖求助。在这个论坛上终于有大侠给出了有进展的回复。一个是版主,还一个是前辈你。真是非常感谢!

看了前辈的帖子,发现前辈在学习变频器。最近看了一本电子档的书《电动机变频调速图解》,电气部分实在是难以看懂,看以后有机会碰到电气的,再问问。纸上谈兵,实在是难以为继。  前辈如果对电机+变频器 有什么认识,还请多多指导!

网友D:
其实刚毕业都那样,我以前也是

后来知道了。。。。
设计的话我没搞过,但听师父说过,他整过设计,要学习的资料不是你介绍的那些。
1.规范,各种国标规范。
2.设计手册,很多规范介绍的很笼统,不是很细致,但设计手册上面很多都给出现成的,比如说,电缆选择是有个规范的,那规范我好像看过,全是文字说明什么的,但有的设计手册上给出了表,上面设备,空开,电缆等一应俱全。。。。。
3.标准图集,一般设计院都有那些,画图基本是照葫芦画瓢,但你得画成瓢。
4.相关论坛,里面有不少实际经验,这个论坛好像不是偏重设计的。咱们这个坛子主要是维修的。。

而且这些东西不是看完非得记住什么的(尤其是规范啊,千万别指望能背下来啊),只要知道在哪里,以后看遇到了找就可以。(但我很多时候遇到的问题有印象,但就是找不到在哪里了,前段时间找到个母排安装打孔的规定,去年5月份的,前天怎么找也找不到了,不知道是不是在图书馆借的书上,哎)

然后有时间的时候,你在设计手册和规范看到很多规定什么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找教材啊资料什么的,来解释明白就可以了。。。

网友E(2015-02-28):
比较好的电气控制论坛还有什么,推荐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