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问题

楼主(2015-01-29):
昨天车间操作工来叫我,说一台车床系统显示器突然黑屏了。我到现场后看给系统供电的开关电源指示灯不亮,万用表一量,输入220正常,输出没有,这样就有两个可能,一种就是开关电源坏了,还有就是输出负载短路了。这个电源有两组输出,一组24v,一组5v,拆掉24v线后,24v,5v输出正常,显示屏工作正常了,测量24v两根线之间电阻很小。把系统跟外部连接的插头全部拔掉后,连接24电源,开关电源还是输出保护。断定是系统内部短路了。拆开后发现系统电源输入接插件那里反向并联了两个二极管,一测量,24v那组的二极管击穿了,换了后故障排除。故障虽然很小,我想问一下朋友们开关电源输出到负载之间要加熔断器吗?我一般配电都加了,出故障的时候断开熔断器,很快发现是开关电源问题还是外部短路了,不知道朋友们是怎么做的呢?我记得论坛以前讨论过,很多人说不用加熔断器,开关电源之间有输出短路保护,加了熔体没烧,开关电源已经保护了,朋友们你的意见呢?

网友A:
你要加也可以。有钱可以任性的,都有电子保护了再装保险丝你说呢?

网友B:
不需要,因为开关电源有过流保护,的电流大了,它自己就不工作。

网友C:
加不加随你个人的喜好的,开关电源里本来就有很好保护的了。它设计的时候都考虑进去了。

网友D:
要加你最好加快速熔断器才可能起作用。

网友E:
我经常是不大的传感器不加,带动步进驱动器的时候加,习惯了这样了

网友F:
呵呵;输出端最好加个保险丝;
虽然开关电源大部分都带输出短路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输出端最好加个保险丝;
虽然开关电源大部分都带输出短路保护;
呵呵……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G:
加,必须加,也花不几个钱,维护方便,给人一看就有个好印象
记得以前购进有一台设备,电控柜里的电器件明显缺少,空出一大片地方,看图纸有但没有实物,就这样的设备还想我配合他们厂家调试,真敢想,窗都没有  门更没有

网友H:
我不去加的啊

网友I:
这个看个人的习惯了

网友J:
个人觉得没有必要,要确定是内部还是外部我觉得挺简单的,加不加没有必要吧

网友K:
加有加的好处
不想加也可以

网友L:
没必要加,电子线路都有保护装置的。

网友M:
加个保险更安全些。

网友N:
开关电源自己会保护吧

网友O:
随个人爱好,打炮还带双重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