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9):
如题。朋友说做到100kw以上就不可靠了。
补充,电压是三相220的。

网友A:
可以做到300-400KW,约克冷空调的离心机就是用星三角启动的。

网友B:
中央空调压缩机主机167KW用星三角启动的,启动也算频繁吧,天天24小时使用,08年使用至今也没出问题,你说算吗

网友C:
我觉得功率较大可以选用软启动……

网友D:
软启动兴起没有多长时间,过去主要还是星三角降压启动。

网友E:
250千瓦有用星三角,也有自耦降压,看启动负载大小了

网友F:
具体能做多大没试验过,但楼主说的100KW肯定是不止的。

网友G:
星三角降压启动适合于功率较大,空载或轻载启动的电动机。

网友H:
楼主能说一下理由吗

网友I:
 主要受限变压器和线路容量,一万KVA,开关足够大,可以合闸直接启动。

网友J:
我也是认为大的还是采用软启动或者其他方式

网友K:
我见过最大的是90千瓦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中央空调压缩机主机167KW用星三角启动的,启动也算频繁吧,天天24小时使用,08年使用至今也没出问题,你说算吗
中央空调主机启动的时候是低负荷。当然,不是空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中央空调压缩机主机167KW用星三角启动的,启动也算频繁吧,天天24小时使用,08年使用至今也没出问题,你说算吗
中央空调主机启动的时候是低负荷。当然,不是空载。
油泵呢,我在太古公司改过一台90KW油压测试机

网友M:
引用 网友I:
 主要受限变压器和线路容量,一万KVA,开关足够大,可以合闸直接启动。
支持你的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H:
呵呵,我觉得也没问题,牵涉到国外用户,朋友的意思是直接上变频保险点。

网友N:
上变频当然好了。有钱还是变频呀,技能软起,也能改善网侧功率因数。提高效率。其实就是多花点钱,如果大功率有节能效益,几年以后就收回成本了。可以推荐和考虑。

网友O:
个人认为只要是轻载的设备,星三角启动是有很大的成本优势。例如500KW的中央空调离心机,用变频器启动,那的多么昂贵的变频器啊

网友P:
回复 网友I:
支持你的观点,电路和变压器容量足够大,星角启动的容量可以不受限制。

网友Q:
100KW以上最好建议采用自耦降压启动(条件允许可以考虑安装软启动,或者变频启动)

网友R:
看客户的预算多不多再决定 。

网友S:
理论上星三角启动做多大都可以,关键是1、系统容量是否够用,2、开关等元件是否容量够了啊!

网友T:
做过最大的90KW的12极的,电流200多,没有问题。主要还是 要看电源容量大小 ,再就看你选的电气元件的承载能力了。

网友U:
我们那有空气压缩机,电机是250KW的(好像是,要不就是200的,记不住了)用的星角启动,很可靠。。。。。
1600的变压器(全压都可以频繁启动)。。。。

网友V:
日立冷水机305KW都星三角起动的10多年了一样正常运行.

楼主:
用定做的变频要一万多块,星三角的话一千多搞定,

网友W:
记得好像是根据变压器容量来决定的把。具体是多少楼主查一下书叻。

网友X:
我单位280KW的还是星角启的呢,启动时间要6分钟,这个主要看你变压器的容量了!

楼主:
楼上有好多朋友说用软起,咨询了厂家,定做一台220v60hz的好贵,还不想做。

网友Y:
见过做大的是90K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