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控机如何安装光驱

楼主(2015-01-29):
如题。不敢乱动,毕竟是很贵的东西,求大师们指点

楼主:
跟电脑差不多,打开盖子看到3个塑料盖板,但是盖板后面好像有金属片

网友A:
直接外接个usb接口的光驱多省事

网友B:
光驱的安装位置就是在启动按钮的旁边,楼主的工控机面板拿钥匙打开了没有?
楼主有钥匙打开面板吗?

网友C:
看下有没有USB接口?有的如上楼所说的就行

网友D:
USB光驱省事。楼主找下看有没有接口。

网友E:
现在流行外置光驱,省事,方便。

楼主:
哈哈,暴力搞定,塑料卡脚直接上尖嘴钳,不过最后发现没串口线,USB接口有2个

网友B:
光驱数据线几块钱一根,街上电脑店大把。
能上安装好的图片来供参考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F:
最初我还以为是2u薄的机箱没地方按光驱呢,看这照片4u的就是在面板这按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哈,暴力搞定,塑料卡脚直接上尖嘴钳,不过最后发现没串口线,USB接口有2个
挺敢下手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最后工程师说装错机子了,无法复原,只能装上面算了,反正光驱也不贵

网友H(2015-07-03):
你那个是2U的机型吗?  看图貌似是4U的啊?  如果是2U的  也是和4U的装法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