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线接线安全吗 ?

楼主(2015-01-29):
上电有员工反应,电热水炉有麻手的感觉,于是电工过去将 电热炉 外壳 与 大雪 接了一根 说就正常了,各位看看这样可以吗 ?
安全接地一般如何做,如不安全,需要如何整改?

网友A:
我想他这个到底接到了哪里?

网友B:
直接整个漏电开关

网友C:
像楼主说的那样,楼上整个漏电开关,那这个开水就可能烧不开了。

网友D:
不规范,这样做可以起到一定效果但是遇到漏电量大的时候这就是个摆设

网友E:
大雪是个什么?

网友F:
用漏电开关吧。

网友G:
这样做不规范,只能说是应负了事,不负责。要接到符合标准的接地端,饮水机要接漏电保护开关,有漏电要查加热管,更换不漏电的加热管才对

网友H:
这个接地不好,易腐蚀时间长了接地电阻就大了

网友I:
这个应当是热水器的加热管要换了!
这样做确实不太好!

网友J:
没看出线在那!

网友K:
随意搭了下,热水器漏电不只是接条地线应付下就过去了,应该找出漏电原因,维修或则更换部件。

网友L:
看不清楚接在啥地方了?那颗绿线从哪来的?

规范接法还是把热水器的外壳接到电源的配电箱的PE端子上去。

网友M:
线还有接头 也有点细了

网友N:
应该加装漏电保护开关,接地线也必须安装,但是不能这样接法,接地线有安装标准,应该从接地铜排上引入,另外用摇表或MF47X10K档测量下加热管,如果漏电必须更换发热管,这样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

网友O:
这个有点儿戏了。

网友P:
这不符合接地规范

网友Q:
大雪还是大地??
新增的那条线怎么接在地上的??
这个要可靠接地才行!

网友R:
要想好得打接地桩

网友S:
我以前遇到过一次,是里面线头碰到外壳了,楼主应该检查一遍接线,然后量一量加热管是否外壳绝缘。

网友T:
接地线应该接在电源的PE端,再查一查漏电的原因啊。是不是加热管绝缘程度下降了。

网友U:
这个本人做过,但没楼主图中的水,图中的地线是治标不治本的手法。
当时是饭堂蒸笼的开关老是跳闸,发现是加热管漏电造成的,于是乎当天类似图中接了一根可靠的地线,保证当天能开饭。
第二天买回加热管果断换掉,一切正常。

网友V:
很想知道大雪是什么啊

网友W:
引用 网友V:
很想知道大雪是什么啊
同问楼主

网友X:
我看这是个很老的水箱,应该查找漏电原因,不是接地问题,接地只能解决表面现象。要查处问题根本所在。

网友Y(2015-03-12):
从根本上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