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电源

楼主(2015-01-29):
请问各位前辈步科2M530步进驱动器能用24V、5A的直流电源吗?说明书上说了24V的直流电源但是没说多少安培的,我这个5A的能用吗?不能用的话多少合适?

多谢各位啦!跪谢啊~~

网友A:
你关注电压等级就行,大流电说明你的容量大,可以带更多的负载,的士载一个客人是多少,拉四个也是一样多钱啊,你说有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关注电压等级就行,大流电说明你的容量大,可以带更多的负载,的士载一个客人是多少,拉四个也是一样多钱啊,你说有差吗
有啊,的士承载一个人和四个人虽说同样距离的租车费是一样的,但是所用燃料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关注电压等级就行,大流电说明你的容量大,可以带更多的负载,的士载一个客人是多少,拉四个也是一样多钱啊,你说有差吗
有啊,的士承载一个人和四个人虽说同样距离的租车费是一样的,但是所用燃料是不一样的。
有啊,的士承载一个人和四个人虽说同样距离的租车费是一样的,但是所用燃料是不一样的。车辆的损耗程度不一样啊。
步进驱动器不是有电流选择拨码开关么?这个会影响力矩吧?
要是步进驱动器最大电流选择小于5A应该没问题吧?但这样会不会影响开关电源的发热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关注电压等级就行,大流电说明你的容量大,可以带更多的负载,的士载一个客人是多少,拉四个也是一样多钱啊,你说有差吗
步进驱动器不是有电流选择拨码开关么?这个会影响力矩吧?
要是步进驱动器最大电流选择小于5A应该没问题吧?但这样会不会影响开关电源的发热问题呢?
请教师傅

网友D:
步进电机选型的时候会有电机的扭矩和电流数的,驱动器上的电流并不准。

网友E:
电流多少肯定也要关注的,选大都无所谓,如果选小了,那不是电源坏了就是电源带不动容量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