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问题?

楼主(2015-01-29):
1,温控器的显示温度始终低于设置温度10℃?
2,显示温度和实际温度偏差20℃?

网友A:
用的什么样子的温控表?还是用的PLC?

网友B:
什么温控器,会相差那么多?不能调整的吗?

网友C:
如果热电阻正常,线路正常,温控器参数设置正确,那就更换温控器。

网友D:
很多种原因,加热管功率够不够,有没坏?参数对不对?实测有误差是可以修正的,测出差太多是不是考虑下你的热电偶先型对不对,有没坏?

网友E:
有对比样例么?
显示温度有变化么?
温度传感器有问题么?
环境温差变化大么?
以上原因查查看

楼主:
松下kt4,发热管没问题,选型没问题,传感器没问题

网友F:
那个回差值是10度吗?传感器量程是不是也需要设定的

网友G:
可能是你的感温元件有误差,如果是热电偶做补偿导线了吗?是热电阻的话,你几线制的?还有就是你的数显表可以用参数调节你的回差值的。

网友H:
用电阻箱校正一下热电阻,输入值与温度分度值标准有没误差,输入值正常到温度器不正常就是控温器转换电路有问题,换一支表试试

楼主:
热电阻,二线制

网友I:
应该是温控表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J:
确定传感器没问题就看看温控器的参数
有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