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9):
PLC和变频器控制电机自动正反转是否是PLC的输出端接变频器的输入端...能否告诉具体如何控制和接线?谢!

网友A:
PLC上用二个输出点,接到控制端子对应的正转反端子上;

网友B:
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C:
正反转PLC输出两个点到变频器上的上下控制点。PLC输出的公用端和变频器上控制点的公用端相连。PLC里肯定要有编好的程序的。

网友D:
先理解了再做吧,你这样都敢用PLC了我都有点担心,羡慕你的任性

楼主:
这样可以吗

网友E:
变频器的正反转端子接到PLC的输出段子了,写程序控制码

楼主:
先编制程序,设置功能

楼主:
上图是设置S1为正转的接线图,不知对不对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S1确定设置的是正转,那是对的。但好像PLC上一般COM是在前面的。你不要把其他通道的COM与Y1的COM搞混哦。

楼主:
上楼说得对,PLC上com是在前面的,我这是原理示意图。谢!!

网友A:
程序里二个输出点互锁一下;

楼主:
程序里2个输出点互锁,这对,会的。

网友F:
那不就是plc输出控制变频器的端子来实现正反吗!我还想知道用485怎么控制呢!

网友G:
一个级别的学习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那不就是plc输出控制变频器的端子来实现正反吗!我还想知道用485怎么控制呢!
那看你变频器手册中关于通讯的说明,按照它的格式要求发送控制数据给他。

网友I:
看说明书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