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报警

楼主(2015-01-29):
今天打开机器运行时,台达变频器显示OCC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变频器型号是:台达VFD220B43A.

网友A:
驱动模组异常

网友B:
occ也是一种过流,意思是瞬间过流,一般跳着异常都是一闪而过的,OCC过流的倍数和OC不一样,好像是额定电流的1.5倍,oc是2倍(这个以前记得,现在忘了,你可以自己查一下),你可以按照OC来修

网友C:
运转中过电流。

楼主:
谢谢你们,我已经找到原因了。

网友D(2015-03-18):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们,我已经找到原因了。
什么原因可以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