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9):
各位老师好!我想知道伺服的转矩控制模式是怎么样去控制电机的?比如:驱动器设成转矩控制模式,上位机我PLC模拟量模块给出个5V的模拟量电压给伺服驱动器,驱动器以我设定的转矩去控制伺服电机正转,当达到我设定转矩时电机应该停止对吗?如果大于设定转矩,应该反转对吗?那我要电机匀速旋转,又要怎么样去控制呢?

网友A:
     你好,简单的介绍一下。给定伺服驱动器模拟电压可以理解为转矩限定值,一般都是端子启动。当负载转矩小于伺服限定转矩时,伺服按启动方向运转,伺服转速与转矩差(T伺服-T负载)成正比例关系(注意不是线性,要按转矩公式推算);当负载转矩与伺服限定转矩相等时伺服转速为零;当负载转矩大于伺服限定转矩时,伺服随负载转向转动,速度与转矩差(T负载-T伺服)成正比例关系。常用在收放卷张力控制中,转速改变但保证线速的一致性。也有用在扭力测试或夹持一类的工装案例。
      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匀速运转用速度模式比较好啊。假若转矩模式下要保证匀速运转,那你只要保证负载转矩为常量就可以啊,此时只要调节伺服转矩就可改变转速了。

网友B:
这样来理解伺服系统的转矩控制,当你设定了一个转矩值,比如5V,

如果电机轴实际负载小于你这个设定扭矩,那电机就会加速向设定转矩的方向运行;

如果负载等于你设定的转矩值,那电机轴就停止加速保持一定的匀速旋转;

如果电机负载轴转矩大于你的设定值,电机就会减速直至停止(堵转);

如果电机轴没有外力的反作用,电机不会反转。只能保持堵转的静止状态。

网友C:
楼主你这样想,当转矩达到你设定值时,电机停止,那转矩不就为0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3#楼主,谢谢你的回复。那我请教下如果用伺服的转矩控制去拧螺母,那你说我设定转矩达到了,螺丝也拧紧了,电机也停转了,你能说这时候转矩为0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3#楼主,谢谢你的回复。那我请教下如果用伺服的转矩控制去拧螺母,那你说我设定转矩达到了,螺丝也拧紧了,电机也停转了,你能说这时候转矩为0吗?
   不一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3#楼主,谢谢你的回复。那我请教下如果用伺服的转矩控制去拧螺母,那你说我设定转矩达到了,螺丝也拧紧了,电机也停转了,你能说这时候转矩为0吗?
这倒还真没想到,
不好意思楼主,我错了
拧紧机都是这个道理

网友C:
不过,
拧紧机是检测到转矩到设定值后就停止输出了。
如果伺服电机需要恒定的转矩输出,是不是需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呢?
个人观点

网友B:
拧紧机是利用控制电流的截止特性,让电机输出轴呈挖土机特性。当电机输出轴负载转矩大于给定转矩时,输出力矩始终保持给定值不变,但转速被堵转了(也就是被憋住了,转不起来)。

不论是伺服控制的恒转矩还是一般的传动控制恒转矩,它们的特点是输出轴的转矩保持恒定,不论转速是在加速中,还是在停止时,输出轴的转矩不变。这样就有可能,当输出轴负载转矩达不到设定值时,电机会飞车。直至达到最高转速的限制。这也是恒转矩控制的一个特点。

大家如果是司机,会开汽车,都知道发动机油门踏板的作用吧?恒转矩控制就类似于此。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样来理解伺服系统的转矩控制,当你设定了一个转矩值,比如5V,

如果电机轴实际负载小于你这个设定扭矩,那电机就会加速向设定转矩的方向运行;

如果负载等于你设定的转矩值,那电机轴就停止加速保持一定的匀速旋转;

如果电机负载轴转矩大于你的设定值,电机就会减速直至停止(堵转);

如果电机轴没有外力的反作用,电机不会反转。只能保持堵转的静止状态。

感觉1楼和2楼讲的矛盾啊,当负载转矩大于设定转矩,2楼认为电机会反转,3楼认为电机保持堵转,转速为0;到底谁是正解?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如果有外力反作用,比如,有动力反拖,那就反转了,但如果没有外力反向拖动,只是遇到了阻力(阻挡),那电机就堵转了(憋住)。

就像开车,如果是陡坡,加油门也爬不上去,但你始终不松油门,那车是不会溜下来的,最大的输出扭力顶在哪,保持不动。但此时有一个外力向下推车,那即便是加油门车子也会向下溜的。

关键是外力的方向和形式,取决电机会不会反转。

网友F:
转速为0,不代表转矩为0,因为有可能在堵转状态。
懂了,谢谢大家!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们的各抒己见!我的总结如下:如果电机轴实际负载小于你这个设定扭矩,那电机就会加速向设定转矩的方向运行;如果负载等于你设定的转矩值,那电轴就停止加速保持一定的匀速旋转;如果电机负载轴转矩大于你的设定值,电机就会减速直至停止;保持堵转的静止状态。如果有外力反作用,动力反拖,那就反转。

网友G(2019-01-18):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plc控制伺服时,电机堵转,运动控制指令没有执行完,电机恢复转动后还会继续转动吗

网友H(2019-03-14):
回复 网友B:
如果外力大于给定力矩,电机反转,是不是会导致电机工作在发电状态,母校电压持续上升啊?即使用释放电阻,也会一直释放,电阻功率小不了,发热也很严重。还是我理解错了?请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H:
先自己画一个电机的四象限特性曲线坐标,然后自己分析一下工况就能明白,电机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什么状态了。

如果外力比电机的输出转矩大,那么外力就是源动力了,电机就变成了被动加载状态。这个是没错。但是,如果外力的作用方向与电机的运行转速相反,那要分两段分析,当电机转速由当前值,降为0,这段电机发电,当电机转速由0变成反向运行,电机会飞车报故障了。只有外力的作用方向与电机的运行方向一致,外力大于电机输出力矩,电机被外力拽着走,才会稳定发电。

网友I(2019-11-26):
回复 楼主:
这不就是牛顿三大定律么,给定大于实际,相当于有加速度,电机一直加速,没有限速的话就飞车了。
给定等于实际,合力为0,电机将处于静止或匀速运动。
给定小于实际,取决于负载情况,负载没有运行动能,那么电机将静止,负载有运行动能,电机将按照动能方向运转,等同于楼上的汽车爬坡。

网友J(2020-01-22):
回复 楼主:
拧螺丝有专用的拧紧枪,可以参考阿特拉斯拧紧枪的使用,里面有介绍扭矩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