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拖四启动

楼主(2015-01-29):
,4个2.2KW的电机,同步启动,其中两台是正转的,两台是反转的,打算用一个大的接触器启动,行得通不?求指教!!

网友A:
要用是可以用的,就是这样做不太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好,有什么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明不好的几个原因吗?

网友B:
这样用是可以,只是一个大的接触器比四个小的便宜?一台电机短路其他三台怎么办?加热继电器?

网友C:
可以,每台前面最好加装带热保护电机断路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接触器后加装每台单独的热过载保护装置可好?

网友D:
可以的,只要符合你的用途,建议热继分开才能起保护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SOGA,热继电器是分开的。

网友E:
热继电器分开,用一个大接触器,那没问题的。但建议不这样设计。

网友F:
不好,没办法单动,维护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可以,每台前面最好加装带热保护电机断路器。
可以只是国产质量和保护性能不是理想。

网友G:
建议分开用,同一按钮启动。

网友H:
没有你这么干的,太不安全了,运行不是目的,稳定运行才是目的,要多方面的思考问题,免得出现故障的时候,害人害己。

网友I:
这种用法是可行,只是当其中一台有故障时,维修就不方便都要停机,也不好判断是那一台有故障,单独安装4台热继,故障时有点麻烦

网友J:
4个接触器分开控制的好处是,各是各嘛,谁有问题可以单独停,不影响左右。用一个启动按钮控制4台接触器的线包。中规中矩,很安全;用一个开关同时给四个电机上电,尽管热继是分开的,但一旦有一个有事,总开关就跳了这样允许吗?仅此。

网友K:
可以,不过热保护要分开安装。

网友L:
这个道理上似乎没什么不行了,不过总感觉不太好。

网友M:
只能说能用......但诸多的不方便?????

网友N:
接触器后端分出四个热过载断路器控制四台电机,可以做到互不影响分路保护。

网友O:
假若我是乙方,我不会验收这样的方案。

网友P:
2.2kw电机运行电流大约2.2×2=4.4安左右,启动电流大约4.4×6=26.4安,虽然时间短但是接触器的选多大呀?难道选100安的接触器?

网友Q:
引用 网友J:
4个接触器分开控制的好处是,各是各嘛,谁有问题可以单独停,不影响左右。用一个启动按钮控制4台接触器的线包。中规中矩,很安全;用一个开关同时给四个电机上电,尽管热继是分开的,但一旦有一个有事,总开关就跳了这样允许吗?仅此。
正解

网友R:
首先楼主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并一起要是其中一个故障其他的怎么办?

网友S:
可以,就是不方便,万一一台故障影响其他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