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9):
我是做运动控制的,很多项目需要接触到步进电机,一般的都使用57或者42的步进电机,请问一下具体的步进功率如何估算?

网友A:
你做运动控制项目的都不懂?我也不懂,楼下的说说

网友B:
    功率=转矩*转速,步进电机标扭矩。

网友C:
很多步进电机选型都有计算方法

网友D:
速度越慢,扭力越大。

网友E:
转速(r/min)乘以转矩(N.m)除以9550,就等于功率,单位是kW。

网友F:
楼主你这样想,当转矩达到你设定值时,电机停止,那转矩不就为0了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转速(r/min)乘以转矩(N.m)除以9550,就等于功率,单位是kW。
是单位时间内的转速*单位时间平均转矩么?
还是单位时间的转速*马达上标示的转矩?
求解,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按50W的功率估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