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5-01-29):
变频器有什么用?施耐德变频器怎么样?

网友A:
1、节能   2、对电网冲击小   3、对电机有保护作用   4、满足工业要求
施耐德变频器不错。

网友B:
变频器的用途多,主要功能上楼的说了

网友C:
功能都说了,施耐德其实还是不错的,不过也不是很便宜,国产汇川英威腾还不错

网友D:
主要用在调速,施耐德变频器价格贵。

网友E:
感觉施耐德参数设置麻烦

网友F:
变频器可以对交流异步电机做软启动;调速;变频器带电机以后,可以调高网侧的功率因数,提高效率等。如果是风机泵类驱动,还有节能的空间。

施耐德的变频器是较大品牌的变频器,应该是很不错的一个品牌。

网友G:
楼主不是搞电的吧!
这个变频器的用处比较多
参考一楼的

网友H:
施耐德的变频器感觉使用起来不是那么人性化。

网友I:
变频,即改变频率,从电机速度计算公式来说,变频率即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