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9):
自己也做了好几套星三角的柜子了,最大的到110KW的。但是现在回头一看还是很渺茫啊,到底星三角启动有几套图纸啊,哪套最简单,最实用,起到安全保护电机最最可靠啊,忘大师们指导,谢谢。

网友A:
把您做的那套发上来分享下

网友B:
明天上班画一个标准的给你,可靠的话电气加机械连锁,保护只有热继你可以先用电子式的会好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也做了好几套星三角的柜子了,最大的到110KW的。但是现在回头一看还是很渺茫啊,到底星三角启动有几套图纸啊,哪套最简单,最实用,起到安全保护电机最最可靠啊,忘大师们指导,谢谢。
你都做完了还有什么渺茫的?你是怎么做的?令人费解

网友D:
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就很不错

网友E:
楼主把你做的几组,都传上来让大家分析讨论下吧。

网友F:
不管有几套图纸能达到星三角功能,但是一定要先吸合星形接触器,否则寿命不长。
110kw我认为还是不要用星三角启动了,用一个什么软启动的东西吧。

网友G:
还没见过因为电路原理而出现问题的星三角马达呢。
很古老的启动方式了,N多使用数量证明了不是一句怀疑的话就能推翻它的存在的。

星三角的实现方式N多,传统的时间继电器线路,到现在的PLC控制,都在不断进化并优化控制。
比如使用PLC控制,直接MOV一个16进制数到Y端口,多简单。

网友H:
楼主把你的作品分享一下吧。

网友I:
有手动和自动操作方式,选用配件不一样,设计图纸也不一样,原理都是一样,星起、短接、角运三个接触器工作不同的时间,还有时间继电器地,电机大小负载不一样起动切换时间也不一样

网友J:
我们公司35kw电机启动都用的是软启动

网友K:
嗯!星三角启动将来也会被淘汰的,都用软起动器了!

网友L:
目的是一致的,但设计方法是随意的,有的简单明了,有的让你暂时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至于少种方法这个还真的说不好。

网友M:
楼主做的几套先发上来,才好让人增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