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9):
大家们!这里,我做了一个简单的通讯控制,然后,我做了一个同步启动!当然,不是绝对同步,进行了100ms的滞后!但是,我在将启动按钮按下之后,为什么有时候,一台没有启动!也有情况是,我按下停止按钮的时候,有一台没有停止!这是什么情况!但是,有时候,启动与停止很正常!求解!

网友A:
启停控制用端子比较保险,通讯下载频率或比例值,上传运行转速,运行电流。一般通讯是下载参数后变频器会产生应答,应答时间超过100ms,下一个通讯会被堵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就是这样的通讯可能不稳定,是吗???我的想法是,在触摸屏上做启停,也可以设置频率!所以,想一个启动按钮就解决掉两个变频器的启动!我现在在弄联动与单动,这样,估计应该能解决掉通讯堵塞的问题!大家,您是否还有新的建议没???

网友A:
你的屏能直接跟变频器通讯吗?应该有plc一类的主控器件吧,屏把数据给plc,plc处理发送给变频器。plc两个点控制两个变频器,一起闭合就是联动,分着闭合就单动,比通讯要可靠。具体是不是通讯堵塞造成你的问题,可以把通讯线分出一路给电脑,用电脑串口助手之类的软件监控你的收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