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测量

楼主(2015-01-29):
使用数字表欧姆档,怎么测量啊。原来使用指针表会,使用数字看不好了

网友A:
用数子表的二极管档,测量管压降。

网友B:
对,数字万用表有专门测量二极管的档位。

网友C:
数字万用表不是有个档位专门用来测量二极管导通的啊。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不用二极管那个档位,使用欧姆档能测量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欧姆档也能测的啊。

网友D:
二极管的特性就是单向导电性,管你用什么仪表进行测量。
正向必须导通,反向必须截止。数字表和指针表都是这个效果。
如果不是这样,百分之百是NG品。

网友E:
能测
二极管有通断的
和指针表测试方法一样

网友F:
二极管档

网友G:
一回事正向导通、反向截止。
将数字万用表拨至“二极管、蜂呜”挡,红表笔对黑表笔有+2.8V的电压,此时数字万用表显示的是所测二极管的压降(单位为mv)。正常情况下,正向测量时压降为300~700,反向测量时为溢出"1”。若正反测量均显示“000'’,说明二极管短路;正向测量显示溢出“1”,说明二极管开路(某些硅堆正向压降有可能显示溢出)。另外,此法可用来辨别硅管和锗管。若正向测量的压降范围为500~800,则所测二极管为硅管;若压降范围为150-300,则所测二极管为锗管。

网友H:
可以不过数字表红表棒是正,黑表棒是负,和指针表相反

网友I:
选合适的档位,数字表输出电流小,有时不能导通,阻值小的档位电流大些。

网友J:
这个楼主看说明书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不用二极管那个档位,使用欧姆档能测量吗、

    电压档也可以测量啊。
    二极管烧短路可以用欧姆档测量出。

    9楼描述得最清楚,管的材料都能测量出来。

网友L:
用欧姆档的最大档也就是兆欧档,正向位0  方向为无穷大也就是1

网友M:
数字表欧姆党也可以测,

网友M:
测正向阻值二三千欧姆,方向无穷大,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不用二极管那个档位,使用欧姆档能测量吗、
这个反正我的数字测不了,也许有更高级的。

网友O:
这个还真没测过啊。

网友P:
好像我的万用表没有你们说的那个档位,胜利的DM6266好像

网友Q:
我基本用数字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也是这么认为。这是为啥呢

网友H:
回复 楼主:
指针表是黑表棒接电池正极的。

楼主:
指针表黑表笔接正,数字表红表笔接正。学习了

网友R:
回复 网友B:
这表好好哦,第一次也是用的这种,现在都是指针式,羡慕前面有位用的这种表。

网友S:
引用 网友R:
这表好好哦,第一次也是用的这种,现在都是指针式,羡慕前面有位用的这种表。
工具这东西,好用就行,没必要非得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S:
顺手就行,别人的表我还使不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