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5-01-29):
各位前辈我想问一下软启动器对电缆的长度有限制吗?

网友A:
不了解该情况;
不知,大概需要多长?
或者,只是对问题的思考?

网友B:
软起就是个降压启动,我没在说明书或者是别的地方看到对电缆有要求。。

我前段时间看到变频对电缆长度有要求,输出段不能太长,但软起真没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对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