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5-01-29):
一台台安变频器,开关电源不工作,更换UC3844后,单独给IC上电,8脚有5V输出,可是整个就不工作。查看引脚6输出接到一个35欧姆的电阻到K2700G极,中间还有一部分电路已经炸飞,好像是一个电阻和稳压管并联的。
请教大家,这个电阻和稳压管必须有吗?查资料好像是说限幅的,另外,这个稳压管是什么型号的,稳压是多少V的?

网友A:
把型号写清楚,我这有3.7KW和5.5KW的,如果有和你一样的,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B:
估计K2700也坏了,试机时那两个可以没有,保险用的还是要装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的精彩答复,每一个要点都说的很准,我已经修复了,谢谢提供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