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

楼主(2015-01-29):
在step7中,我做了个FB,把FB复制到OB中,模拟运行没问题.或者在OB中调用一次FB也没问题,或者调用两次,把其中的一次关掉,也没问题.当两调用都打开时,出现问题:四十分钟才能运行完的程序两三秒就完了.这说明什么?能说明我的程序没问题吗?是不是模拟运行就是这样?

网友A:
你40分钟执行完FB还是40分钟执行完你的整个控制流程?

如果是前者,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如果是后者,你需要考虑一下你的定时方面是如何做的,上传你的程序图片或者上传你的程序有助于更好的解决问题。

网友B:
基于硬件编程,还真不习惯软件仿真。
否则,软件模拟运行,费尽心机解决一堆问题之后,到硬件运行的时候,还是有问题的时候,直接开骂西门子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C:
高深莫测的西门子,玩不转他

楼主:
ob中的程序主要就是fb.多次调用是为了多控制几路输出

网友D:
估计接口设置有问题,多次调用有问题说明程序写的不对,数据中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