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咸老师 东洋变频器怪问题

楼主(2015-01-29):
前几天接客户几台东洋变频器说是供电电源出问题全都炸了没有显示,拆机发现开关电源电路都烧黑了,清理后检查两组肖特基二极管都烧坏了,基板也有烧伤烧坏,进行了再次清洁整理更换了二极管后发现输出电压太低无法起振,拆下开关变压器检查又一下子查不出什么问题。

楼主:
没办法只好把变压器再拆下来

楼主:
再次清理检查,实在没办法只好断开他原输出我在变压器上绕了线圈测试(拆开他原是九圈)用我的线圈接输出 ,焊上板,没接主板电压升上去,再主板一接马上就掉下来,怀疑主板问题,更换几片还是同样。再次拆下变压器,整 个重绕,

楼主:
当然变压是是同行帮我处理的,在此再次感谢小杨,每台机我测试正常交付客户使用。。。。。。。。

楼主:
接下来问题来了,客户说安装几台上去都正常,有一台出现报错(CtEr)

楼主:
显示的这个代码,我问了好多人都说不清楚,我只好从一台好的机器上把主板拆换过来就正常了,因此觉得奇怪我本都测试正常交付客户怎么就冒一台故障出来,刚才上海一同行发信息给我说报的故障代码说明变频器在输出电流检测信号方面出了问题。可能是变频器主板在处理该信号的部分有故障。这主板还一下子没地方找,请老师帮我看怎么处理,或是有什么维修方案。谢谢!

网友A:
对,电流检测出错…

网友B:
变压器洞洞吹的漂亮。。。

网友C:
把主板上的3403更换掉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用吹的,是用手动吸锡枪的

楼主:
41c
还是三个都要换?